TIM1的CH1的PWM模式输出10K脉冲,在每个脉冲的上升沿中断

楼主(2012-05-17):
我用TIM1的PWM模式输出10K脉冲,输出10K脉冲的同时,在输出每个脉冲的上升沿触发中断,不是用STM32其他管脚来判断上升沿,应该行的通吧?只是PA8这一路,输出10脉冲的同时,在每个脉冲的上升沿触发中断,该怎么做啊?

楼主:
怎么显示结贴了:L

楼主:
:L:L:L:L:L:L我刚发,怎么就结贴了,怎么回事啊,版主,

网友A:
发帖不看规则,给0分的帖为自动结帖。

网友B:
楼主太小气了。

我还是来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吧?

你用TIM1输出一个10k的脉冲。要判断上升沿,这个很多办。

1. 如果你的PWM:常态是高电平时: ----___-----     每一次上升沿是CCR中断标志置1的时候,只有打开CCRIE就可以进入中断。
2.如果你的PWM:常态是低电平时: __------____    每一次上升沿是一个PWM结束的时候,也是计数更新的时候,只有打开UIE就可以这个时候进入中断。

楼主:
太感谢5楼了,刚开始不知道规则,积分又太少了,希望担待一下,: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