色环电阻的颜色

楼主(2012-05-17):
色环电阻中的lan是哪个lan?兰还是蓝?另外兰和蓝有什么区别?

网友A:
色环中用哪个都行

兰  lán
指“兰草”和“兰花”:~艾(“兰花”和“艾草”,喻君子和小人)。~谱(结拜盟兄弟时互相交换的帖子,上写各自家族的谱系。兰有香味,喻情投意合)。~摧玉折(喻贤人夭折,后多用来哀悼人不幸早死)。
古书上指“木兰”。
古同“栏”,家畜圈(ju刵 )。
古同“斓”,斑斓。
姓。
郑码:UABD,U:5170,GBK:C0BC
笔画数:5,部首:丷,笔顺编号:43111

蓝  lán
用靛青染成的颜色,晴天天空的颜色:~盈盈。蔚~。~本。~图。
植物名,品种很多,如“蓼蓝”、“菘蓝”、“木蓝”、“马蓝”等。
古同“褴”,褴褛。
姓。
郑码:EKML,U:84DD,GBK:C0B6
笔画数:13,部首:艹,笔顺编号:1222231425221

蓝颜色三原色之一是没有其它颜色能调和出来的,而兰色是普蓝加白色调和出来的,天空颜色也称为天蓝色或者叫湖兰色,所以二者是有区别的!!!!

蓝色是原色.是用来调色的.它也是其它颜色不能调和出来的.而兰色是原蓝加白色调和出来的

浅谈“蓝”、“兰”的区别与应用
2010-10-28 16:52:41  龙岩地情网    阅读3402次

  伴随着简化字的普及应用,以及几十年来的单一的简体字的教学方式,许多音同而义异的汉字被互相混用的现象也不断地见诸报刊,有的甚至趋于被取代的可能。比如,“蓝”、“兰”这组汉字。
  “蓝”和“兰”都是1956年经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批准,第一批推出的简化汉字。但是,“蓝”、“兰”音同而形、义各异,两字根本不可通用,更不能相互取代。由于“蓝”、“兰”两字有着许多相近、相似的地方,如果不加仔细辨析,确实很容易产生误解,以致互相代用。因此,认真分辨“蓝”、“兰”两字词义的异同,是消除两字误用、混用的根本途径。
  “蓝”和“兰”的“同”和“异”主要有哪些?
     首先谈其“同”。
    一是音同,“蓝”、“兰”现代汉语读音中都为“lán”,
    二是作用相同,都可用作姓氏、地名。
    三是同为草本植物名称。

     再说其“异”。
     “蓝”字是“籃”的简体字。在《辞源》中的释义有:
    (1)植物名。如“蓝草”、“蓼蓝”,其叶可提炼蓝色染料,即靛青;
    (2)颜色的一种,即深青色。《荀子·劝学》:“青,取之于蓝,而青于蓝”。“蓝本”、“蓝图”、“取之于蓝,胜之于蓝”等即取此义引申。
    (3)通“褴”。指衣服。如:“蓝衫”(旧时读书人穿的衣服),“蓝褛”、“衣衫蓝褛”(即衣服破烂)。
    (4)佛寺,伽蓝的省称。蓝色是佛教旗帜(六色旗)之首色,佛祖释迦牟尼的出生地在印度的蓝毗尼园。因此“蓝”与佛有着密切关系(见《佛教入门手册》)。
    (5)姓。蓝姓始祖受封于蓝田(陕西渭水之南,秦岭以北一带),遂以地为氏。在“百家姓”中蓝姓排列于兰姓之前,人数也远比“兰”姓为多,历史上属畲族。其后代多分布于广东、福建、浙江、江苏、江西、安徽、四川等地。蓝姓的名人有“蓝玉(明朝大将军,屡建战功,封为凉国公)、蓝采和(传说中有“八仙”之一)、蓝瑛(明末清初画家)、蓝公武(江苏吴江人,早年留学日本、德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、全国人大常委等)。
     另外,还有以蓝字为词头的地方名,如:蓝山县(湖南)、蓝田县(陕西)、蓝村镇(山东)、蓝桥等;词汇有“蓝本”、“蓝图”、“蓝衫”、“蓝田生玉”“蓝田猿人”等。
     “兰”是“蘭”的简体字。《辞源》中“兰”的释义有;
    (1)多年生草本植物名。如“兰花”(有“建兰”、“墨兰”、“蕙兰”等)其叶为线形,叶丛间抽生花茎,茎顶开花,有淡黄色,也有墨色,清香宜人,可供观赏,又可制作香料。“兰草”(又称“泽兰”)全草可供药用。
    (2)木兰,又叫林兰,一种树木名。其木可造船,树皮辛香似桂,皮、花可入药。
    (3)古代兵器架,如“盾牌”、“兰盾”(今引申为公安卫士)。
    (4)通“栏”。用作“栅栏”“栏杆”等。
    (5)姓。郑穆公(公元前627年)名兰,其子孙即以名者有汉代兰广,南北朝兰子云等。
     另外,以“兰”字为词头用作地名的有:“兰州市”(甘肃)、“兰溪县”(浙江省)、“兰考县”(河南)等,用于词汇的有:“兰谱”(朋友交换的谱贴)、“兰章”(美好的**佳句)、“兰膏”(用泽兰提炼的香油)、“兰青铁路”、“兰新铁路”、“兰亭集序”(古散文名篇)等。
     由此可见,“蓝”“兰”二字,无论其用作植物名称,地方名称或姓氏,其指代之义和出处均完全不同,使用中不可互相代替,否则一字之差,谬之千里。

网友B:
呵呵,T叔把新华字典、辞源、辞海都搬出来了。
算单于吧,色环里头 兰= 蓝

楼主:
根据T叔给出的资料,里面对 蓝 这个字的解释里,出现了“颜色的一种,即深青色”这样的解释。而对 兰 的解释里没有提是一种颜色的说法。好像是说兰不能用于颜色?

网友C:
讨论这个有什么意义吗?

网友D:
经常有人把蓝误写为兰的,但很少有把兰误写为蓝的。原因是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