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207 外部晶振时钟无法启动,求助!

楼主:
搞了一天了,同样的程序放到别的板子上就可以起振,但在新板子上,在时钟配置那段程序中,HSERDY无法置1,进不了外部时钟启动模块。硬件上我换了晶振,换了电容,从16P,20P,30P都没效果。真心求助,会上各种图!
再问下晶振起振跟复位有关吗,还有关联的地方有哪些!

程序,HSE无法置1

程序,HSE无法置1

寄存器描述

寄存器描述

原理图

原理图

PCB图

PCB图

复位电路

复位电路

参考电源电路

参考电源电路

网友A(2012-05-17):
拿掉那个1M电阻,再把板子洗洗干净。

楼主:
拿掉试过,没用,洗洗干净是什么意思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拿掉试过,没用,洗洗干净是什么意思。。

网友A:
回复 网友A:

拿掉试过,没用,洗洗干净是什么意思。。
引用 楼主:

焊接剩下的杂质会产生很大的寄生电容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几乎都没焊东西,就一路电源,一个JTAG下载,一个MCU,加个晶振,那应该怎么洗呢~~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同关注

网友C:
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,F207的也没有起振,只是做了一个最小系统,郁闷啊,求高手回复

网友D:
我的晶振电路和楼主贴的一样,波形一直不对劲,换了个有源晶振解决问题

网友E(2012-06-17):
我的现在是10次有一二次不起振,唉```

网友F:
我用的是103的,用CPX53GB封装的晶振配20PF的电容不起振,换成10pf的电容就是大部分时候是起振的,换成XTAL封装的(金属壳插件)的晶振就没问题了,我感觉还是晶振和电容的匹配问题,每每种晶振都有自己的具体参数,也有自己的起振电容。

网友G:
我用的是103的,用CPX53GB封装的晶振配20PF的电容不起振,换成10pf的电容就是大部分时候是起振的,换成XTAL封装的(金属壳插件)的晶振就没问题了,我感觉还是晶振和电容的匹配问题,每每种晶振都有自己的具体参数, ...
引用 网友F:

值得一试,谢谢分享经验

网友H:
可能问题:
1.没洗
2.拿电容----一个试下,不行,两个------------没记错的话,两电容完全平衡也有问题的(因为参数有误差,所以给两相同值没问题的--------N久前看的贴看到的
3.可能其实什么问题都没有,--------我开始玩32时写程序进去就不起振,原因是程序问题.写一次正常程序后,再写一次错误程序,也是起的.原因不明,当时太忙,没研究
4.以后布线是尽量两线弄平衡-------另3那个过孔是干什么的?"8M"位置那个过孔---------上边的走线也离远点,可以考虑走底层,TOP层用地隔开

网友D:
BOOT0和BOOT1引脚处理好了么?

网友I:
可能问题:
1.没洗
2.拿电容----一个试下,不行,两个------------没记错的话,两电容完全平衡也有问题的(因为参数有误差,所以给两相同值没问题的--------N久前看的贴看到的
3.可能其实什么问题都没有,--------我开始玩3 ...
引用 网友H:

可能的原因差不多都分析到了

网友J(2016-07-31):
楼主的问题怎么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