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画pcb处女作求拍砖

楼主(2012-05-17):
初学者刚画pcb 求拍砖..

网友A:
贴片直插混搭啊?

混搭正常

网友B:
不错

谢谢

网友C:
粗线与铺铜的电器间距应该可以大些为好吧

楼主:
4# DAVIDYE 好的明白了 谢谢指导!小弟会加倍努力的

楼主:
5# jackylancy 谢谢拍砖

楼主:
2# **kfu 由于元件太大 不能做成全是的贴片的所以就混插了,嘿嘿...

网友D:
不错,有待提高

网友E:
左下角,是有飞线吗?

网友F:
1# abcwangyi361 [/b

支持四楼

网友G:
:$处女哦,还真是处女,好窄小(间隙真小)

网友H:
没有安装孔,楼主打算怎么固定这块板子呢?

网友I:
1、覆铜距离太密;
2、左边的大插针焊盘太小

网友J:
一看就知道楼主使用自动布线,然后部分手动修改。要想布线美观就得手动一根线一根线的布。
走一走,看一看,学一学,灌一灌。

网友K:
楼主的板子真不咋样,要好好改改,一般焊盘距离覆铜区最好有至少2mm,不然很容易短路的,估计楼主没有试过

网友L:
还行,有待继续加油。

网友M(2012-07-03):
避免锐角走线,而且敷铜区域离焊盘距离太近,容易短路。有的直插器件没有走线,至少我没有看出来

网友N:
多处有死铜

网友F:
回复 网友G:
请问DXP 里面怎么调整覆铜间距啊?

网友O:
13楼,眼光真的很“毒辣”啊:lo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