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3ZGt6内部RAM使用问题

楼主(2012-05-17):
STM32F103ZGt6内部RAM使用问题:当使用的RAM在64K以下时程序可以正常运行,当使用的RAM超过64K后程序就无法运行,用J-LINK仿真看到程序根本就没跑到
Reset_Handler   PROC
                EXPORT  Reset_Handler             [WEAK]
                IMPORT  __main
                IMPORT  SystemInit
                LDR     R0, =SystemInit
                BLX     R0
                LDR     R0, =__main
                BX      R0
                ENDP
这是什么问题呢

楼主:
用的启动文件是startup_stm32f10x_hd.s

楼主:
求教香版主啊:'(

网友A:
不知道为什么。

你怎么知道使用的RAM超过了64K,请确认你使用的工具能够处理这样的情况。

楼主:
我用的是MDK,RO + RW的值大于64K就不行

楼主:
RW-data + ZI-data

网友A:
我用的是MDK,RO + RW的值大于64K就不行
引用 楼主:

你可以问问ARM的技术支持,你用的版本是否支持RAM大于64K的情况。

楼主:
MDK的芯片选型里面有ZG的型号应该就有支持了吧.

楼主:
如果是MDK的问题, 那我程序烧写进去后,不仿真总要可以运行吧.可这也不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