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多个传感器与单片机通讯且单片机控制多个电路

楼主(2012-05-17):
本人想做一个智能照明系统,具体想法如下:用两个人体红外传感器做一个监控点,当第一个传感器检测到人通过时,向单片机发送其编号(如:1),当第二个传感器检测到人通过时向单片机发送其编号(如:2),单片机接收到两个数据后首先判断这两个编号是否是相邻的,然后将两个编号相减,大于0时,打开该监控点前一段的LED灯,关闭后一段的LED灯;小于0时打开该监控点后一段的LED灯,关闭前一段的LED灯。该系统有很多这种监控点和分段LED灯,有没有大神能帮忙将其实现的?

网友A:
多通信多任务,用多核MCU啊。大神只能指点,还要你自己实现呢。再说你的要求说的这么简单,怎么做呢?要多核找我,资料里有QQ。

网友B:
用串行总线,有很多标准协议可参考。

网友C:
原理很简单,有什么问题了可以问,我替你做我已经没有这么兴趣了。这种小系统我也要不了你多少钱。

网友D:
操,会做就讲下,不要他妈动不动要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