晒下刚学会PADS画的四层板,求拍砖!!!求指教求指点!!

楼主(2012-05-17):
晒下刚学会PADS画的四层板,求拍砖!!!求指教求指点!!

楼主:
:lol 求砖头

网友A:
貌似图像采集板

网友B:
安装孔貌似出去了

网友C:
不错,是安防类的板子吗?

楼主:
:lol是安防的,是高清摄像机的CCD板机。
安装孔出去一点,不影响使用,没关系。
多谢各大侠的指导

楼主:
再晒下另一个板机,继续求指点!

网友D:
;P小板子画得很NICE!

网友E:
怎么看就是想笑阿,;P

网友F:
新手啊,鼓励一下

楼主:
我是新手,还请各大侠多多批判,不用客气:D

楼主:
其实我有是空练习的,我本业是做维修的,自学画PCB,不是专业的硬件工程师,所以欢迎大家多多拍砖!!在接受批评中才能学会真本领啊。:lol

网友G:
整体来说还行。 细节方面还有很多可以优化的。  铺铜  比较难看。 铺铜也不完整。   顶层很多线也有的修的。

楼主:
抽空又画了一次,再晒图,求各大侠多多指点!!

网友:
牛X,我也是自学当中,共勉!!:)

网友C(2012-06-29):
支持一下!你这个CCD,要烧写程序才行的吧,是吗?

DSP出厂固化了程序,但是要烧录一些参数到EEPROM / FLASH才能运行的.

网友H:
信号线可以粗点

楼主:
是要烧写程序,烧给DSP的EEPROM BR9020F

楼主:
信号线用的宽度是0.155mm,下次我决定用0.2mm

网友I:
鼓励一下新手!

网友J(2012-08-17):
埋点地孔,铜切太碎,那些碎铜连不到一块的又太小的就删了嘛

楼主(2012-12-03):
:D多谢 libbs2000等大侠指点

网友K:
进步不小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是要烧写程序,烧给DSP的EEPROM BR9020F

为什么我看着这走线这么的细啊,是显示的原因吗?用的多宽的线啊??

网友M(2013-06-12):
个人感觉走线应该是有规律的,你的转弯的线,时而大弯,时而小弯,我感觉影响审美和信号完整性

网友N:
像lz学习,画的不错

网友(2013-12-27):
能给源文件吗、想学习

网友O(2014-02-15):
小于0.65的BGA芯片怎么画啊?埋孔怎么埋啊?PADS画四层板需要设置什么么?求大侠指教

网友O:
我也在学习,只不过差远了。。。。

网友P:
向楼主学习,初学layout,还没有画过4层板

网友Q(2015-08-03):
不错,4层板我也弄了几块

网友R:
是来学习的,四层如何铺铜,有的可以发给我邮箱:syg200409004@126.com.tks!

网友S(2015-12-29):
我也准备画个四层板,求指教啊!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呢

网友T(2016-05-25):
引用 楼主:
抽空又画了一次,再晒图,求各大侠多多指点!!

可以请教一下画4层板怎样分割GND为AGND,DGND,,以及过孔怎样连接对应的DGND或者AGND跪求步骤,,,小弟万分感谢,,,

网友U:
线的转折角大点,那么短的折角高速信号有辐射出去的可能,电源层空间那么大,走线怎么不大点?看着好细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