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aunchpad的DTC的使用

楼主(2012-05-17):
请问,在launchpad中如何实现DTC的,实现的机制是什么?

网友A:
DTC数据的传输是自动完成的
设置寄存器ADC10DTC1使能DTC 当ADC完成转换后 装载到ADC10EM中的数据会自动传递到你指定的片内存储单元中

网友B(2012-07-14):
那请问一下这句
ADC10DTC1 = 0x2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32 conversions
是什么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