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数据转换器-信号链]
模拟信号的特点 ?

楼主(2012-05-17):
模拟信号的特点
     1、函数的取值为无限多个;

  2、当图像信息和声音信息改变时,信号的波形也改变,即模拟信号待传播的信息包含在它的波形之中(信息变化规律直接反映在模拟信号的幅度频率相位的变化上)。
  3.初级模拟电路主要解决两个大的方面:1放大、2信号源。
  4、模拟信号具有连续性。

网友A:
模拟信号相对数字信号而言的话,应该抗干扰能力会更弱一些;此外当前的很多图像声音信号更多的应该是用数字信号吧,当然从广义上来说,数字信号也属于模拟信号的一种,只是数字信号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。

网友B(2012-07-15):
模拟电路的电信号是连续变化的电量,其幅值的大小在一定范围内是任意的。所以要求电路要对这种信号不失真地进行放大或处理,因而对元器件及电路参数和外界条件的要求比较严格。例如放大电路中的半导体器件通常要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。

网友C:
模拟电路的电信号是连续变化的电量,其幅值的大小在一定范围内是任意的。所以要求电路要对这种信号不失真地进行放大或处理,因而对元器件及电路参数和外界条件的要求比较严格。例如放大电路中的半导体器件通常要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。

  放大电路是模拟电路中最基本的单元电路。放大电路一般包含具有非线性特性的三极管或集成放大器件,它们需要直流提供静态工作点,而被放大的是交流信号。所以,在模拟电路工作时,既有直流又有交流,既有线性元件工作又有非线性器件工作,既需要有静态分析又需要有动态分析。

网友D:
直观且容易实现

网友E:
也有缺点,抗干扰能力弱

网友F:
保密性差
模拟通信,尤其是微波通信和有线明线通信,很容易被窃听。只要收到模拟信号,就容易得到通信内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