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搭个简易UPS,也这么难!

楼主:
想搭个简单的UPS,如附图。平时是开关电源供电,若断电,则由后备电源供电。
为了避免电流倒灌,就必须在A、B两处加上二极管。可是这样又会造成0.7V压降。
假设我要的电压是5V,那么开关电源就得输出5.7v,弄不到这种电源。
请问有没有别的办法?比如,弄一个压降特别小的二极管?

网友A(2012-05-17):
弄个6V的,UPS后再LDO到5V不就行了吗。电源二极管基本都是0.7v压降的。

网友B:
咋没有看到图呢???

网友C:
UPS极少考虑电流倒灌,能够把电池接反,那算也是人物了

楼主:
弄个6V的,UPS后再LDO到5V不就行了吗。电源二极管基本都是0.7v压降的。
引用 网友A:

现成的开关电源都是5V的,调节幅度只有5%。

网友C:
怎么改贴了,按现在的情况,串肖特基二极管比较适合

楼主:
多谢6楼、7楼。刚才查了一下,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是0.4V,估计勉强符合要求。MOS管我没用过,不知道压降能达到多少。

网友D:
用继电器切换不就得了?

网友E:
用两个PMOS背靠背肯定可以。很多锂电池保护板就是这样作的。我也曾经在电池电源双供电的应用里试过,没问题的。file:///c:/未命名.JPG

网友F:
电池切换,不用背靠背

网友G(2012-06-17):
后备电源电压的电压略调低一些(如0.1V),开关电源输出级一般是二极管整流,不会出现反灌

网友H:
对,AC/DC或DC/DC的输出级都是二级管全桥整流出来的,所以不会发生倒灌的情况。Rectifier Diode Reverse Voltage也足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