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知道有高速的光耦继电器吗?

楼主(2012-05-17):
我用AQY210开关100KHz交流信号,结果失败了,查了手册才知道:AQY210开关延时很大。有谁知道有没有高速的“光耦继电器”告我一下,电压电流要求不大。谢了!

网友A:
继电器最多做到10Hz级别,无法高速,满足100KHz的光耦倒是一大把

楼主:
AQY210实际上是光耦,副边是倒接的两个场效应管。由于副边导通时电阻很小,可以通过交直流各种信号和较大电流,象继电器触点,所以大家称其为“光耦继电器”。
我是用其副边接通、断开100KHz交流信号。

网友A:
可用高速高耦,隔离电源模块,两个NMOS搭起来

网友A:
1MHz的有6N135,10M的有6N137,100M的俺硬盘里没有

网友B:
不知道是我看不懂,还是LZ没有描述清楚。
是要求开关触点导通速度100KHz呢,还是触点上通的是100KHz的信号。

网友:
100KHZ,那你只能用MOS管+光耦自己搭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