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DO带负载时发烫,为啥!

楼主:
我用的LDO是LT公司的LT1965,最大电流输出能力1.1A,固定输出给FPGA,不加FPGA时没问题,一旦加上,LDO发烫,手都没法放上去,同时FPGA也会慢慢发热,求解,为啥呢!

电路原理图

电路原理图

PCB板画法

PCB板画法

网友A(2012-05-17):
FPGA也会慢慢发热,那说明FPGA的工作电流比较大
功耗大时LDO发热,很正常
LDO的功耗基本等于(Vin-Vout)xIout
功耗多少自己算
温升=功耗 x 热阻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如果FPGA工作电流大,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LDO不烫,1.1A已经很大了。。。

网友B:
什么FPGA,要接近1A的电流?估计FPGA的IO设置有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FPGA什么程序都没下载 ,连晶振都没焊,只孤零零一个芯片呢,配置方面应该不会引起吧

网友A:
回复 网友A:

那如果FPGA工作电流大,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LDO不烫,1.1A已经很大了。。。
引用 楼主:

2楼已经说得很清楚

网友C:
改用DC/DC

网友D:
怀疑 哪里有故障了 比如两个输出连一起    比如某个二极管反了  比如FPGA坏了……

网友E:
估计是焊接的问题吧 我是说fpga。。。

网友F:
输入5V,输出2.5,电流1.1A,LDO功耗太大,当然发热,改用DC/DC,推荐你用XCA201,我这里有资料,并可以提供样品,咨询加我qq :2639597562

网友G:
就算什么也不做,某些高端FPGA照样会消耗将近1A电流的

网友H:
可以先用稳压电源测试在空载时电流多大,结果与现在比较,如查一样则为正常,不一样那就查电路。

网友I:
(Vin-Vout)*Iout=(5-2.5)*1.1=2.75W损耗在LDO上,一般的LDO都抗不住的,换DC-DC吧,简单点

网友J(2012-06-20):
你可以考虑用BM1084啊,是5A的,肯定满足你的要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