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 STM32 隔离输入

楼主(2012-05-17):
8路 TTL 电平输入,隔离进入 STM32,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隔离芯片
?这个输入电路怎么搭?
谢谢!

网友A:
74hc254 可以看看
三极管自己搭建也可以

楼主:
我是指电气隔离.  电源和地都需要隔离的那种。

网友B:
光耦,当然要看你信号的速度

网友C:
光耦,磁耦

楼主:
外部输入更新速率低。
能否推荐一个8路光耦型号?

网友D:
光耦型号很多, 常见的好象就 4 路算多了, 最便宜的光藕估计是 PC817 (单路)了吧.

楼主:
谢谢,4路光耦。
暂不追求便宜,抗干扰特性优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