压控电压源有源滤波疑问?

楼主(2012-05-17):
上面是实际搭建的电路,现在有个问题是增加R1=R2、C1=C2的值,可以提高滤波效果,但是数值的增加同时也引起了相移,有没有什么方法把相移纠正?

网友A:
没办法,滤波器都有相移

楼主:
公式1
公式2

2楼黄色为输入的600hZ信号,蓝色为输出的600hZ信号,右边为对应的电阻电容取值,从趋势上看应该就是取值越大,相移越大。
在这里Aup=1,所以可由公式1得到公式2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那有没有方法尽可能的减小这种情况呢?

网友A:
线性滤波器无法做到无相移, 据说, 小波分析(数字化)可以做到

网友B:
1,用带宽高的运放。这里增益小工作频率低效果不大。
2,让输入信号运离F0,如F=(1/100)F0,这样相移为-arctg0.02,很小了。
   输入600HZ,F0=100*600=60K。W0=1/R*C ,只要减小R或C即可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这里提到的远离F0的意思应该就是通过设置参数使电路的截止频率升高的意思吧,但现在的目的就是把5K以上的频率滤掉,所以如果截止频率太高的话,效果也不好。

楼主:
因为要处理的信号是电流信号,如果像6楼提到的无法做到无相移的话可能无法交代,
小波分析是不是软件处理方法?还有没有硬件上可以解决的方法?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确实是个矛盾的问题。
不知道楼主要相移在什么范围,
另外工作频率是个什么范围,有否考虑带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