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想了个测频的方法,分享一下

楼主(2012-05-17):
最近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:如何在一段时间内(如30s)测脉冲的频率(0~10KHZ),同时累计的脉冲数不丢失。
琢磨出了一个方法:测频采用多周期同步测频法。脉冲数利用硬件计数器计数。
在单片机上的具体实现方法:
总共需要3个定时/计数器,其中两个定时/计数器需要带有捕获功能。在这两个带有捕获功能的定时/计数器中,一个定时器用来累计标准脉冲数,另外一个定时器用来累计被测脉冲数。第三个定时器用来定时一段时间(比如10ms)产生阀门信号,当10ms定时中断到来时,在中断里开启前面两个定时/计数器的捕获功能,这样当被测脉冲的边沿到来时,就可以捕获标准脉冲数(N1)和被测脉冲数(N)了。然后利用F=K*N/N1算出频率。这样,在测量频率的同时也保证了累计脉冲数不丢失。
一直以来都很感谢21IC网友的热心帮助,本人只是个菜鸟,有不周到之处望大家指教啊!谢谢了。。
关于多周期同步测频的方法在附件里面有。

网友A:
?整得也太复杂了不,太浪费资源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关键的一点是脉冲数不丢失,主要是测一段时间内的脉冲数,兼顾测频率。不过还有一种方法,就是利用定时器捕获功能进行软件计数,这样做的缺点是中断的次数频繁。

网友B:
明显的简单事情复杂化
这点频率怎么测都能做到脉冲数不丢失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:)原本是考虑4路同时测,也要求4路脉冲数都不能丢失。不知道4路同时测会不会丢失脉冲数呢?

网友A:
普通51测4路有些累,如果频率实时性不太高倒也可以,去整一个c8051f的片子,里面有个pca,做这个应该就轻松,只是那片子不大容易用顺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:),谢谢!之前有做过两路的,用的是P89V51,是NXP的一款51单片机,频率不超过10kHZ时显示就出现假死机现象,用的是12864显示。所以才想除出了这个办法。我还是先去验证一下你这个方法,做完实验,结果告诉大家。呵呵,可能要花一段时间哦。。。

楼主:
补充一下,之前做的就是用PCA测频率的方法。。

网友C:
简单的事复杂整,用等精度测量,神马都是浮云

网友B:
对区区的10K来说,就算是再多4路,P89V51的速度及性能也足够做到同时测而不会丢失脉冲数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可是为什么我两路频率信号输入,还没到10KHZ,频繁的中断就造成显示刷新速率非常之慢,这是什么原因呢,是采用PCA捕获测频的,恳请前辈赐教啊!谢谢:) !
另外测频的时候同时和上位机通讯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