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时器怎样定时1s 怎么计算啊

楼主(2012-05-17):
用66P12的定时器怎样定时1s  怎么计算啊

网友A:
定时器工作模式寄存器 和计数寄存器需要怎样设置?

网友B:
找个69P55的电子钟实例看看

网友C:
嗯,参考里面的定时设置。

网友D:
注意要了解自己的Tosc,设置好定时器工作模式寄存器,选择合适的分频比

网友E:
定时计时是向上计时,当计时到FFH,下一个系统时钟定时溢出,FFH -> 00H,此时发生定时中断(假如有设置定时中断)。

网友F:
设置定时计数值时,先设置低位,后设置高位

网友C:
嗯,开启定时中断前,要记得清除中断溢出标志。

楼主:
谢谢 已经解决了,结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