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 VMware8.0.2怎样安装VM-tools问题

楼主(2012-05-17):
VMware8.0.2怎样安装VM-tools?求指导,小弟深表感谢!!!

网友A(2012-06-30):
问了一下度娘,找到回答:首先要知道你的虚拟机里是什么系统,如果是windows,你点击安装后就会把安装镜像加载到虚拟机光驱中,然后windows就会自己读取光盘自动安装,如果没有自动安装就进入虚拟机的光驱,点击可执行文件安装,如果是linux,就照下面的方法安装
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b5ebee00bed5b9f3f90f1cf4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