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PD1脚进行操作

楼主(2012-05-17):
在cypress中对PD1脚进行操作,程序如下:
第一种方式:
while(1)
  {
          PD1 = 0x00;
    SYNCDELAY;
    SYNCDELAY;
    PD1 = 0x01;
    SYNCDELAY;
    SYNCDELAY;
  }
第二种方式:
  while(1)
  {
    IFCONFIG = 0x00;
SYNCDELAY;
SYNCDELAY;
IFCONFIG = 0xFF;
SYNCDELAY;
SYNCDELAY;
  }

楼主:
两种方式分别将生成的HEX文件download到芯片中,用示波器测量PD1脚都没有波形输出

网友A:
你对PD1的描述是Multiplexed pin whose function is selected by the
IFCONFIG[1..0] and EPxFIFOCFG.0 (wordwide) bits.
FD[9] is the bidirectional FIFO/GPIF data bus.?

网友B:
1肯定不对。
既要对IFCONFIG[1..0] 设置2位,也要对 EPxFIFOCFG.0 设置1位。
看起来要社3bit才能。

楼主:
第一种方式也是对PD1分别写0x00,0xff

楼主:
如果我单纯对PD1进行操作,也需要什么必要的设置吗

网友C:
方向寄存器需要设置

楼主:
哦,我试试

楼主:
先结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