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进来指点关于AD7606的问题!!!!!!

楼主:
我现在有个棘手的问题是我给AD上电5V后,Vdrive没有给输入,但是却输出了4.12v的电压 由于我的板子Vdrive引脚与DSP的供电3.3V是导通的 导致我的DSP供电也变成了4.12V DSP不能正常工作了 请问为什么会这样呢??? Vdrive不是输入吗?怎么会有输出呢?(另外我只供5v电压时,悬空的4个输入通道是0.4v 这也很奇怪) 请指点

楼主(2012-05-17):
原理图

1LH{AWAG}HP`F_T21HGM)AS.jpg (112.73 KB )

楼主:
麻烦各位大虾进来指点 不胜感激啊 被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 焦头烂额啊

楼主:
请大虾过来指导下吧 小女子临近毕业 被这个整的焦头烂额了 惶恐毕不了业啊 求指导

网友A:
这种基本问题就不要问人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问题是我现在就是因为AD的原因导致我的DSP不能正常工作啊 我硬是没有检查出什么问题来啊 烦请指导啊  感激不尽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新手请见谅哈  还有就是我有个逻辑输入引脚(并行/串行/字节选择输入引脚)接了5V,而我的Vdrive是3.3V的,这样可以吗?我看手册说范围是-0.3V到Vdrive+0.3v,Vdrive是2.3V到5.25V,恳请指导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补充:我的Vdrive是给了输入的3.3V,与我的DSP的供电电压相同,但是我上点之后发现3.3V输出电压不对,,变成了3.9V,这样我的DSP就不起作用了,就是因为我的AD这块影响了我的DSP供电(把AD取下之后3.3V是正常的)

网友B:
我也是刚接触这款ADC,刚看了资料准备用,但是没等入手就干别的去了。随便说下吧,

1,不要试图量一个悬空的输入管脚,即便是模拟输入,也没什么意义
2,即便用串行接口,干嘛把并行接口的数据线都接地了?没见过这种图,看着太别扭了,感觉完全没必要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?
3,至于VDRIVE,很蹊跷。查查电源,DSP,不一定就是它的问题,或者换个片子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数据线接地是芯片手册上要求的,用串行时应与AGND相连
至于vdrive 因为我把AD取下来之后那个DSP的供电就正常了 所以我断定是AD的原因 换了一块AD过后仍是这样 所以还是硬件电路上有问题啊 硬是查不出来 烦请指导啊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自己硬着头皮查吧,你肯定能搞定的。
21IC网友都很热心,高手也很多。但一般只会帮人解决比较直观,也就是说条件清晰的问题,你的问题太。。。。呵呵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有个问题还想请教下 我用5V转3.3V时 是用的AMS1117这块芯片 但是在5V的输入端没有滤波 这个会否有影响呢

网友C:
楼主你好,你的问题解决了吗,我现在也在用这个ADC片子,遇到了很棘手的问题,希望能互相沟通下。zgdhmk@163.com,qq:852874396

网友D:
回复 楼主:
5V输入不滤波是不会造成这个问题的,我用过7608的AD有什么问题欢迎加我的群来讨论。

网友D:
回复 网友C:
我用过7608的AD有什么问题欢迎加我的群来讨论。

网友E(2013-02-02):
我也遇LZ的问题
原因是原理图的错误
如果AD7607 Vdrive 是3.3V 其他配置引脚都要使用3.3V 配置
LZ在配置(并行/串行/字节选择输入引脚)接了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