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irtex-5超频测试

楼主(2012-05-17):
一直以来没遇到速度问题,最近遇到了。
virtex-5 -1速度等级
综合报告速度207MHz,希望跑到200MHz,par失败,编译报告速度6.7ns,大约只能跑150MHz。
于是把器件改成-3等级,把时钟跳到250MHz,编译成功,报告速度3.7ns,可以跑270MHz。
最后把bit流放到-1的芯片上跑,居然还很稳定。
也就是说编译报告的150MHz,跑250MHz是没问题的。
目前还没有提高电源电压来超频,提高电压应该能跑更快些。
这里有什么猫腻?
难道-1和-3的芯片本质上是相同的?
或者说芯片都是相同工艺的,通常都标成-1的,如果有人需要-3的,就从-1的里面挑一些出来,经过完整测试,再打上-3的标记?

网友A:
传说不同等级的芯片是同样的生产线下来的,只是通过测试后,根据测试结果定出1、2、3等。保不齐有低等级的能跑出高等级的速度。但是是否稳定,还需长期测试。另外,可以考虑多找几片-1的来试试,看一致性如何。

网友B:
150到250,这个,这个,也超了太多了吧
Xilinx的芯片有这么超值吗?呵呵
芯片生产的时候,会通过测试打不同的速度等级的。
是直接一批都打好的,不会从-1的里面挑-3的

网友C:
没用过virtex-5的飘过。。。。

网友D:
我要分,哈哈:D

网友E:
没有用过virtex-5,看上去挺复杂!

网友F:
说明器件本身差别并不是很大,只是厂家把编译器设的很保守
让你本来可以用-1的,但是却提示你说这不行,得加钱用-3的

网友G:
:)只能说明XILINX好,社会主义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