函数声明问题

楼主(2012-05-17):
友元函数应该只能声明在别的类中啊,以下是什么情况:
class X
{
public:
    X()
    {
        memset(a,
0,sizeof(int)*sz);    }    friend std::ostream&
operator<<(std::ostream& os,const X& x)    -----如果是定义那又何必用友元喃?
    {

for(int i =
0;i < sz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os
<< x.a <<
"
";
        }

return os;
    }
private:

enum{sz =
5};

int a[sz];
};

网友A:
申明和定义在一起了,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

网友B:
友元函数没有this指针,因而它通常不是一个类的成员函数。
重载<<, >>必须用友元函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