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天 没搞定 TIM1_CH1N(STM32 映射到 PA7)输出PWM

楼主(2012-05-17):
谁帮我看看吧 郁闷死了

u16 pulse;

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;
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;
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;
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TIM1, ENABLE);
GPIO_PinRemapConfig(GPIO_FullRemap_TIM1,ENABLE);

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7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pulse = 100*g_BakLight/100;

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   = 99;//ARR 10K
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71;//每计一个数为1us
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    = 0;
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RepetitionCounter = 0x0000;
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      = TIM_CounterMode_Up;
TIM_TimeBaseInit(TIM1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
//TIM_ARRPreloadConfig(TIM1, DISABLE); //预装载寄存器的内容被立即传送到影子寄存器

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1;
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 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
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NState = TIM_OutputNState_Enable;
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pulse;//CCR
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   = TIM_OCPolarity_High;
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NPolarity  = TIM_OCNPolarity_High;
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IdleState  = TIM_OCIdleState_Set;
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NIdleState = TIM_OCIdleState_Reset;
TIM_OC1Init(TIM1, &TIM_OCInitStructure);

TIM_OC1PreloadConfig(TIM1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TIM_BDTRInitStructure.TIM_OSSRState = TIM_OSSRState_Enable;
    TIM_BDTRInitStructure.TIM_OSSIState = TIM_OSSIState_Enable;
    TIM_BDTRInitStructure.TIM_LOCKLevel = TIM_LOCKLevel_OFF;
    TIM_BDTRInitStructure.TIM_DeadTime = 0;  //这里调整死区大小0-0xff
    TIM_BDTRInitStructure.TIM_Break = TIM_Break_Disable;
    TIM_BDTRInitStructure.TIM_BreakPolarity = TIM_BreakPolarity_High;
    TIM_BDTRInitStructure.TIM_AutomaticOutput =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;
    TIM_BDTRConfig(TIM1, &TIM_BDTRInitStructure);
//TIM_OC1NPolarityConfig(TIM1, TIM_OCNPolarity_High);
//TIM_OC1PolarityConfig(TIM1,TIM_OCPolarity_Low);

//TIM_CCPreloadControl(TIM1, ENABLE);
TIM_Cmd(TIM1, ENABLE);
TIM_CtrlPWMOutputs(TIM1, ENABLE);

楼主:
PA7映射需要采用部分映射 无语!!

网友A:
楼主搞定了吗。 我的工程里写了一个,你参考一下。 PWM周期是39US。 里的 ARR和CCR你自己配哦。

void TIM4_Configuration (void)
{
  uint16_t PrescalerValue = 0;

  /* Compute the prescaler value 10MHz*/
  PrescalerValue = (uint16_t) (SystemCoreClock / 10000000) - 1;

  /*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*/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4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39us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0;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0;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TIM_TimeBaseInit(TIM4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
  /* Prescaler configuration */
  TIM_PrescalerConfig(TIM4, PrescalerValue,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);

  /* PWM2 Mode configuration: Channel3 */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1;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0;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High;

  TIM_OC3Init(TIM4, &TIM_OCInitStructure);

  TIM_OC3PreloadConfig(TIM4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
  TIM_ARRPreloadConfig(TIM4, ENABLE);
  /* TIM4 enable counter */
  TIM_Cmd(TIM4, ENABLE);

  /* Enable the TIM4 Interrupt Request */
  TIM_ITConfig(TIM4, TIM_IT_CC3, ENABLE);
}

网友B(2013-04-14):
想问问各位大神,知道TIM8的四个通道,和TIM5的123通道映射到那些引脚上了么?在什么资料上有说明的啊?

网友C:
数据手册上有。一般看引脚定义,右边有列有它的重映射定义。看是什么映射后,程序中再进行相应配置就不会出错了。

网友D:
仔细研究研究数据手册   仔细看看   应该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 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