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IM1预分频计数器是什么意思

楼主:
预分频器是将计数器时钟频率按1到65536任意分频的,可是这个预分频计数器是干嘛用的啊?记的是什么数呢?

楼主(2012-05-18):
来人说两句呗

网友A:
预分频器:就定时器的输入时钟被分频了。例如:你的输入频率为72M,周期则是。0。0138US;如果你2分频时,实际的定时器计数频率为36M, 周期是0.027;也就是说如果你原来定时为10ms。 你改变预分频后,你的定时时器为20ms了。

不知道这个回答,你是否满意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这个知道的,我问的是,有一个预分频计数器,这个计数器是干什么用的呢

网友B:
将送给 TIM 的输入时钟信号先进行分频, 然后再作为 TIM 的输入时钟

网友A:
预分频计数器是干嘛用的?

例如你的输入时钟是1S一个周期。
如果你不预分频, 那么定时5S钟时,输入时钟5个周期,预分频计数器的值为5次,这样的意思说输入时钟每增加1个周期,预分频计数器增加一次。
如果你1/4分频,那么输入时钟20个周期,预分频计数器要到5次时才溢出更新,这样的意思说输入时钟每增加4个周期,预分频计数器才增加一次。

网友A:
上面还解析一下:

两次相同的预分频计数值,不一样的定时时间。 不分频是定时5S, 分频后是定时20S。

网友C(2015-09-25):
楼上的几个都没搞清楚啊,真是看不下去,害的我专门注册来回复一下
预分频计数器是以原始时钟平率计数,当达到预分频寄存器中的预分频系数后,更新一次计数器,然后重新从0开始计数,这样就达到了将原始时钟平率分频的目的。在stm32中,设置TIMx_SMCR中的ETPS为01表示2分频,那么预分频计数器就从0开始计数,到1了之后更新一次计数器,然后从0开始计数。如果设置ETPS为10的话就是4分频,预分频计数器从0开始计数到3

网友D(2021-03-09):
引用 网友C:
楼上的几个都没搞清楚啊,真是看不下去,害的我专门注册来回复一下
预分频计数器是以原始时钟平率计数,当 ...

有道理

网友E:
楼主问的计数时钟前的那个分频器,作用就是对计数时钟进行分频。

iwobz 补充的使用外部时钟时 还有个分频器,跟楼主问的还不是同一东西。

网友E:
STM32定时器应用培训资料

网友E:
这个小问题竟然这么高的浏览量,有点意外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