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pwm配置l293d控制电机转速的问题

楼主(2012-05-17):
电机的转速是可以实现了无级调节,但是在电机慢速运转时,能明显感觉到电机是一振振往前转的,这样很没力气,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电机的一振振的感觉慢慢好转

我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电机在慢速的时候不会一振振的的转动呢????
其实我的pwm不算是正规的pwm而是我用程序模拟的
go(uint a)
{
     go
     delay(a)
     stop
     delay(124-a)
}
我是通过调节a的值来控制电机go和stop的比例的,请问这样可以吗??
如果用到真正的pwm,这个问题是否就能够解决了呢??????

很希望得到帮助哦

网友A:
PWM直接电机?会导致电机时开时关,慢了肯定会动一下停一下。
可以拷虑加滤波后其平滑的

网友B:
这样的 pwm 的确是不正规, 如果加入中断的影响, 那么即使相同的 a, PWM 占空比也会有变化.
所以第一是占空比的不稳定性性.
但是楼主问题还有个原因.
我感觉另外的问题在于 PWM 的频率以及电机的负载. 因为 PWM 其实就是脉动转矩, 频率低是脉动性就强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l293d的温度好热好热,热得快不行呀!!!!!!!!!!这是什么问题呢????????????

网友C(2016-11-23):
大神你做的那个51空电机的PWM电路还在么?怎么用L293D 调PWm啊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3# airwill
l293d的温度好热好热,热得快不行呀!!!!!!!!!!这是什么问题呢????????? ...

电机参数不匹配,电流太大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