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下使用Keil+J-link的方法

楼主(2012-05-17):
今日升级了电脑,搞成win7 64位,结果j-link不好用了,keil当然也找不到它了。看了segger的网站,说新的驱动不再支持盗版了,因此下载肯定无用了;看keil的文档说还是支持j-link.因此不死心。

到keil的安装目录下,找到arm/segger/usbdriver,然后根据自己系统是32位还是64位,选择相应的目录,里面有个DpInstall.exe,鼠标右键,选择“以管理员身份运行”,一切OK。现在用得豪爽啊。

我这里的环境是:

keil MDK 4.23
J-link:盗版的,之前被新下载的segger升级固件的版本到V8(编译时间:2012-4-12);

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,大胆用win7吧。

网友A:
之前买笔记本时自带一个WIN7-64位系统,可能我没搞对头,搞了好久,很多软件都不兼容~~~想装XP系统,又找不到驱动,最后只能下个WIN7-32位的,现在用着还可以~~~~暂时不考虑64位系统:Q

楼主:
之前买笔记本时自带一个WIN7-64位系统,可能我没搞对头,搞了好久,很多软件都不兼容~~~想装XP系统,又找不到驱动,最后只能下个WIN7-32位的,现在用着还可以~~~~暂时不考虑64位系统:Q ...
引用 网友A:

没有问题的,我开始也担心,现在用得豪爽啊。

网友B(2013-09-03):
谢谢LZ,明天去试试。

网友C:
一直用的很爽。。。

网友D:
有时间  抽空试一试   谢谢了  楼主

网友E(2014-06-25):
下次仿真器如果不行了,可以试试!谢谢分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