循迹电路不能识别黑白线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2-05-17):
用TCRT5000做的循迹电路,用手在TCRT5000发射和接收地方(上方8mm)晃动,电平会从0V跳到5V(或从5V跳到0V),但相同的距离,却不能识别黑白线,怎么回事啊?望大侠们多多指点呀!

网友A(2012-07-04):
有没有加比较器

网友B:
那就跟着信号找,看什么地方跟你想的不一样咯。

网友C:
就是电路中参巧阀值没取好.人手的反射强度比黑白的反射强度完全不同.
电路中加入自动增益控制.或软件中加入学习模块就好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