铁电FM24CL04写操作要分页???

楼主(2012-05-17):
今天调试铁电FM24CL04,手册上说写操作不分页,读操作分页,但测试时发现,写操作和读操作都要分页,才能正确读写。这是什么原因?我怀欵是不是我买到假货了?
问题找到了,是我对手册里的页地址没有理解清楚。。。页地址就相当于**作铁电FM24C64里的高字节地址~~~

网友A:
要么是手册要错,要么是你看错。

网友B:
铁电不分页,楼主检查自己程序。总不是有无聊的人把E2打磨了当铁电卖吧…………

网友C:
把E2打磨了当铁电卖, 这还真有可能. 因为这样做的利润空间有不小哪. 楼主得验证一下

楼主:
这几天要忙其它的,就没弄这个事了~~~我们之前一直用的是FM24C64,我觉得程序应该是通用的,就直接搬过来,调试的时候就出现了这问题~~~等忙完这些天,我再查查这问题~~~

网友D:
C04的很少听说有铁电,铁电一般在C64以上

网友E:
E2读好像也不分页的

网友F:
铁电没有页的概念,不管是读还是写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有的,C04,C16的都有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是的,是我没理解清楚:lol

网友G:
页址址与字节地址构成了EEP或是铁电的完整线性地址。
铁电C04.C16有页的概念实际是为了兼容EEPROM,实际读写时不需理会页的概念,铁电从地址00开始操作读写可以写完整片器件空间。EEPROM不同,每次读写的数据必须在一个页页之内,一页读写完再写下一页必须要再次发地址切页。

网友H(2015-06-17):
楼主,我最近也在弄这个IC,可否发份代码参考一下。感谢,邮箱:bairanhua1989@163.com

网友I(2015-08-11):
引用 网友F:
铁电没有页的概念,不管是读还是写

:victory:
读写真是不分页的~

网友I:
引用 网友G:
页址址与字节地址构成了EEP或是铁电的完整线性地址。
铁电C04.C16有页的概念实际是为了兼容EEPROM,实际读 ...

回答的完美,学习了~
试了一下铁电的04,读写不分页。

网友J(2015-11-02):
我用FM24CL64的时候看数据手册上,没有页写
楼主可以给我发一份你的代码吗? 谢谢panda1950@163.com

网友K:
引用 网友B:
铁电不分页,楼主检查自己程序。总不是有无聊的人把E2打磨了当铁电卖吧………… ...

铁电不分页吗?从机地址里就有页选择位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K:
铁电不分页吗?从机地址里就有页选择位。

不分,那个应该只是个访问地址罢了。

网友L(2016-11-29):
是不是因为地址码只有一个字节,只能寻址到256个地址,但是FM24CL04的容量为512字节,所以分0页和1页,但是自身在操作的时候地址到1FFH,也就是0~511,是不分页的。

网友M:
引用 网友C:
把E2打磨了当铁电卖, 这还真有可能. 因为这样做的利润空间有不小哪. 楼主得验证一下 ...

这个是不可能的,写铁电不用等,E2实现不了

网友N(2017-01-11):
能参考一下程序吗  791276337@qq.com 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