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硬件SPI的奇怪问题

楼主(2012-05-18):
我用硬件SPI,配置如下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SPI_StructInit( &SPI_InitStructure );
  SPI_InitStructure.SPI_Direction =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;
  SPI_InitStructure.SPI_Mode = SPI_Mode_Master;
  SPI_InitStructure.SPI_DataSize = SPI_DataSize_8b;
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POL = SPI_CPOL_Low;
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PHA = SPI_CPHA_1Edge;
  SPI_InitStructure.SPI_NSS = SPI_NSS_Hard;
  SPI_InitStructure.SPI_BaudRatePrescaler = SPI_BaudRatePrescaler_128;
  SPI_InitStructure.SPI_FirstBit = SPI_FirstBit_MSB;
  SPI_Init(SPI1, &SPI_InitStructure);
  SPI_SSOutputCmd( SPI1, ENABLE);

用查询方式发送和接收数据。 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:  在j-link v8连着开发板的时候,用逻辑分析仪抓到的波形 NSS, SCK, MOSI, MISO 都正常。 但是当j-link拔掉的时候,波形都乱掉了, NSS的产生都不正常。

请问哪位高手碰到过类似的问题?? 谢谢了:)

网友A:
有可能是主制与被控是分开成两个板,而地线连接不好。在串口调试时碰到过,仅作参考。

楼主:
果然是地线没接好,多谢楼主教导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