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虾们一个DCDC接地的问题

楼主(2012-05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2-08-01):
请参考相关行业安规标准

网友B:
一般输入和输出是不共的,分别叫一次地和二次地,两者的阻抗是一个系统的测试项

网友C:
输入输出可以共地,看是否有必要,这种模块一般情况下是绝缘的,输入输出端,使用时候不用特意把两个地连接起来

网友D(2012-11-20):
输入输出不共地,能称为隔离的DC/DC吗?请大家指教。

网友E:
你想共地也可以啊,当非隔离电源使用
不过既然都是隔离电源了,干嘛要共地呢?
至于输入输出连机壳,这个没必要了吧,
如果模块的壳是金属的,这个可以和机壳连
参考电容大概100P/2KV /MLC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