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CC带载输出电压一直往下降

楼主(2012-05-18):
一简单的RCC式电路输出5V,500毫安的那种,次级稳压就靠一光耦和4.3V的稳压管的,发觉有近30PCS在带载500毫安负载电流时输出电压不停的往下降一直降到一点几伏,把变压器焊下来换个同一批次的变压器上去此现象消除,百思不得其解,昨天得蚂蚁指点是输出功率不够造成的,用变压器综合测试仪测焊下来的变压器其感量都在4.6毫亨到5毫亨之间,我们这批变压器对厂家的要求是原边初级感量5毫亨正负0.5毫亨,这感量应该是正常的啊,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?另问下找变压器厂家做变压器(批量)一般正负误差设为多少?以前没搞过这个。

网友A:
好像一般都在±10% 吧

同名端搞反了?

楼主:
不可能吧,同名端搞反了就不能振起来了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