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DC芯片可以灌电流吗

楼主(2012-05-18):
比如DCDC输出正12v,肯定是可以往外输出电流的。
但若12v接个二极管(阴极),阳极接电路中,好像经常看到这种保护,但二极管阳极电压增高的时候,大于12v,此时电流岂不是流进DCDC ?

还有,3v电池和5v电池能顶牛连接吗? 2个电池中间可以有个电阻。

网友A:
DCDC或其他稳压电源都是通过负反馈实现的。如果有灌电流,那么负反馈自然会减少稳压芯片的输出电流来达到稳压的效果。
但灌电流超过负载电流,那么稳压电源就会完全关闭,电压由灌电流×负载R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