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4在IAR环境下的ucosii移植问题

楼主(2012-05-18):
移植了cortex-m3的port,但是失败。移植了8962的官方demo版本也失败了,现象都是一启动新任务就进入faultisr()。
系统的中断能进入,通过iar的单步调试能看到进入了systick中断。
    taskcreate这个任务能进入,但在这个任务里开启的taskled1,执行完OSTaskCreateExt()就进入faultISR()。
移植模板使用了德仪技术论坛里JSW-Token发的LM4F_uCOSII_Jeansway.rar Keil版本的。
移植的port基本没有变,并将启动文件里中断相关的函数名进行了设置,但是在iar环境下一运行就进入faultISR。
唉~~
有木有,解决办法啊~~

移植keil的版本需要注意哪些啊?

网友A:
不知道楼主用没用浮点?用了浮点的话这些移植都不能直接用。需要修改。

如果没有用浮点,个人觉得两个可能性:
1. 堆栈大小不足
2. 移植的任务切换代码有问题。Keil和IAR的编译器是不一样的,需要针对IAR的做修改。

楼主:
这个问题当使用keil在禁用fpu的情况,程序运行正常。

堆栈设置多少合适?我只跑了一个led闪烁啊~~

应该直接使用ti m3的port就可以,但是为什么现在就是不行呢?

看iar的编译时 --fpu none 参数应该就表示 未启动fpu嘛。

网友A:
楼主可以试试用FPUDisable在程序启动时中先把浮点单元关掉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版主一直支持。
家中有人故去,稍后再试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