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话机 取电电路

楼主(2012-05-18):
各位大侠,一般电话机是怎么供电的呢?是怎么从电话线上取电呢?最大能取多少呢?附件这个电路要怎么解释呢?是什么原理?

网友A:
电话供电由用户交换机提供,摘机态时以电流源的形式提供,不要打注意从电话线上窃电,影响的只会是你自己。

网友B:
很多这方面的资料,去找找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