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artan3系列的IO输入时钟频率能到多大?

楼主(2012-05-18):
spartan3系列的IO输入时钟频率能到多大?
基本的spartan3是不是停产了?据说V4也停产了。但是看xilinx网站上早期的spartan3是写着停产了。
spartan3A/3AN没有停吧。

谢谢!!

网友A:
3A、3AN没停
最古老的3估计是差不多了
V4肯定是快了
其实那些停产的器件买来划不来的,相比新器件,性价比低多了

网友A:
频率的数据,在每个芯片的DataSheet里面
一两句话难说清楚,自己去看吧

楼主:
换个问法:输入125Mhz时钟。内部倍到250Mhz。3A或者3E可行吗?

网友B:
250M肯定是可以的,要不怎么跑lvds接口。最大好像是667吧

网友C:
上次看了公司一块废板子上的一片vertex6,好威猛,上面散热的钢片基本可以叫钢板了:P

网友D:
3A、3AN没停
最古老的3估计是差不多了
V4肯定是快了
其实那些停产的器件买来划不来的,相比新器件,性价比低多了
引用 网友A:
肯定是新器件性价比高。
现在都是7系列了,还玩3 和 4 太落后了。

网友D:
上次看了公司一块废板子上的一片vertex6,好威猛,上面散热的钢片基本可以叫钢板了:P
引用 网友C:
没有绝地。不过,你的分数好高了。丽丽~~

网友D:
换个问法:输入125Mhz时钟。内部倍到250Mhz。3A或者3E可行吗?
引用 楼主:
这个速率没有问题。

网友C:
没有绝地。不过,你的分数好高了。丽丽~~
引用 网友D:

:loveliness: 辛苦灌水挣来滴:victory:

网友D:
:loveliness: 辛苦灌水挣来滴:victory:
引用 网友C:
以后我的账号交给你给我灌水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