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18V左右电压信号采集

楼主:
我打算用ad采集恒流源供电的led模组的电压,电源电压会随负载的改变而改变,我想知道怎样能不影响led模组工作的情况下用ad采集它的电压,ad我打算用0809,因为不用很精确,大家不吝赐教啊!

                 昨天第一次发帖被自动结贴了,现在重新加分发帖,新手没分,大家见谅啊~

网友A(2012-05-18):
LED两端接差分输入电路即可。

网友B(2012-07-16):
可以用分压电阻,然后过一个电压跟随器后再送AD进行电压采集。或者2楼说的差分电路也可以给你个图,看看

W5{@)(WO86X[XFYWZ@9J9AG.jpg (25.85 KB )

网友C:
这个常见的是3楼的方法,不过2楼方法没有试过,学习了

网友D:
先使用电阻分压调理成一定的电压幅值再加跟随使能量不从源取,再使用加法器电路使电平平移至正电压,适当的滤波,再送到A/D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