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信号回路问题

楼主:
我理解的信号回路是:电源->信号源->信号接收端->参考层->电源地
我在书本上看到的信号回路是:信号源->信号接收端->参考层->信号源下面的地

我感觉我理解的和书本上说的都对,只是用在不同情况下罢了,但我不知道我理解的是用在什么情况下,书本上说的是用在什么情况下,求高手解释,先谢啦

楼主(2012-05-18):
我*,没人回复,还无法结贴啦

网友A:
信号回路没必要把电源回路考虑进去,这只是一个概念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在两层板中,电源到信号源有电流,那么应该有反向电流回到电源地,这个怎么理解,能详细给我分析吗?谢谢, 是不是我理解的信号回路可以用在低速电路中?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这种信号的方式就是你所认为的信号回路从电源出发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比如数字信号,电平要么是电源电压要么是地电平,可以理解为信号是从电源出发的吧,我现在不清楚回路电流是回到信号源还是回到电源下面的地

楼主:
图中红线是我认为的电流走向,黄线是书本上的电流流向,有什么不对吗,貌似我理解错了,当不知道哪个地方理解错了

网友A:
没什么不对

难道你没觉得你的理解和书上的并不是很冲突吗?那个信号源的电流其实就是你的电源那边供给的

回复 楼主:
同样是进入地,你纠结的就是回路的起始端而已,但是在这里,电源的起始端和信号源的起始端其实是在一起的。明白?

网友A:
回复 网友A:
你理解的回路包含了书上给出的回路,只是侧重点不一样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电源的起始端和信号源的起始端其实是在一起的。明白?
不明白,pcb上很多芯片都可以是信号源,如果地回流是回到芯片的话,我布板的时候就得考虑信号源芯片和接收端的地连通性,如果地回流是到电源地,那我布板就得考虑接收端地和开关电源端地的连通性

我这么理解对不对
高速信号和陡峭的上升沿下降沿时,信号源芯片的供电时耦合电容供电,所有回流到信号源芯片, 慢速信号是开关电源供电,所以回流是到开关电源地

网友A:
要根据具体的信号来说,有的是通过电源VCC上拉或者直接以VCC电源作为信号的信号回路

还有的是单独的芯片管脚出来的信号,他们的信号回路是不一样的

你发的图上面,黄线说是信号回路更为准确,而红线是你理解的电流回路也没有错,但是红线不要说是信号回路

10# java0735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具有信号回路的芯片,常用的有哪些?我能想到的好像都是电源输出的芯片,如逻辑芯片

楼主:
求答案 求关注

网友B(2012-12-24):
有一种说法是:电源回路和信号回路要分开走,不能是同一条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说法很可怕,不知道这个说法用在什么情况下。感觉很难做到这一点。

网友C(2017-08-08):
  期望有权威的结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