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ayout 网络问题

楼主(2012-05-18):
1,在改别人PCB板的时候,原来布线会形成一些nets,那改版的时候,就会改变原来的net,请问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啊?
2,还有,本来不属于一个net的线,改了之后会变成一个net,但是线是连在对应的端子上的(这点可以确定),这样可以吗?
麻烦各位大侠给解释一下,谢谢

网友A:
像改变网络这种操作最好在原理图中改,然后更新到PCB,便于后期的分析,管理和查看

而你说的改NETS,其实也就是改了原理部分,可以在PCB中直接操作,不过不提倡,容易出错

而你改的网络,只要原理上和功能上达到你想要的要求就是可以的

楼主:
这些要改的板子都是公司好久以前的东西了
都没有原理图.....
所以没办法在原理图上改
我也觉得只要原理是对的,线连对了就没问题
但是,我还是担心,麻烦再帮我看一下
就是昨天的那个图
如图,本来J2是接的VCC1/2还有 GND1/2(是两个网络)
然后我要改成下面这个图
J2还是接的VCC1/2还有 GND1/2
线确实是这样接的,但是VCC1/2跟 GND1/2都变成一个网络了
这样可以吗?就只改这些
2# forgot

网友A:
一看就是人家的排线顺序改了,所以J2座子的网络要变

你只改J2座子焊盘的网络就可以了,改成需要的顺序,其他地方的网络又没变

你的J2—PIN5到J1—PIN8那根线似乎碰到J2—PIN4和PIN6了,你注意检查检查

楼主:
怎么样只改J2焊盘网络?
我是在ECO模式下,Rename net 然后选中焊盘
是会弹出一个更改网络的菜单
但是同时会选中整个网络啊
那如果要改的话,不又是改成一样的了
回复 网友A:
还是没有分开啊

网友A:
ECO——Delete Connection——把那个焊盘的网络断开,然后Add Connection再接上新的网络

在AD中直接双击就可以改,方便  呵呵

网友A:
怕你不会

楼主:
:) 谢谢
但是这样再连上
没有提示我改变网络
还是之前的网络
回复 网友A:
是**作错误还是还有别的步骤啊

网友A:
先选中要改的焊盘点Delete Connection,那个焊盘就没网络了

然后再选中该焊盘点Add Connection,会从焊盘出来一个线,你把那个线连到你需要的网络的焊盘上就有网络了

楼主:
谢谢
我搞定了,方法没有错
是我开始的时候就把网络搞乱了
重新打开再改就可以了
回复 网友A:
谢谢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紧得谢我都不好意思了 :lol

楼主:
:P
本来是很简单的问题
因为刚开始做,所以不太懂
有大侠指教一下,学起来就快多了
没什么可以报答的
只能多说几句谢谢啦
回复 网友A:
以后说不定还有很多问题的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