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各位这是什么插头?

楼主(2012-05-18):
由于自己改车子(马自达3)线路,缺少这两种头子的插针,只有网络图,自己还没有拆过,哪位知道这是什么型号插头,哪有的卖? 谢谢!

网友A:
T叔,给他发本厂商的插头目录。呵呵。

网友B:
〓◆ 压接端子及线束工艺 27册 19.3M ◆〓 , 来点冷门资料

引用 网友C:

叔啊,你硬盘多大

楼主:
6# tyw sh

叔啊,**都看了,没有看到型号表啊,还是不知我上面两个是什么规格、。

网友A:
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4dea17274b35eefdc8d33338.html
浙江通达接插件
你自己到百度或百度文库搜索一下,以汽车 接插件来搜索,很多的呀。
http://wenku.baidu.com/search?wo ... 0&fr=bot_search

网友D:
我滴个妈啊?T叔,你真大叔。
难道T叔应了那句名言:有些东西,不需要**(存储),只需要检索!严重怀疑T叔的电脑没有硬盘,只有网络。:P不过木有硬盘也上不了网呢。

网友E:
响应速度非常的快!赞T叔一个

网友F:
T叔无处不在 真是“及时雨”啊~!!

网友G:
我也來分享一下

网友H:
楼主如果在深圳的话,建议去华强北的华强电子世界的1楼转转,就能找到这款插座及插头了,甚至可以让柜台给你手工制作几个带线的插头。

你这个是车载机专用的插头,大约有3、4款不同的款式,有带保险丝位的,也有不带的。6年前俺做Car PC的时候,曾经用过这类玩意,当时就是在华强电子世界买的配件,呵呵。

网友H:
去那边随便找个买接插件的柜台,亮出你的样板(照片也行啊),两三下就能给你找到合适的插头了,呵呵。

另外,华强电子世界后面的新华强、都会电子,这几个地方也有不少接插件柜台,都可以去转转的。反正,只要是市面上有的零件,在华强北一带基本都能找到的,只是需要你耐心去转而已,呵呵。

网友I:
不是一般的牛X: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