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 dxp中如何设置两个元件的最小距离

楼主(2012-05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在“设计”下的“规则”中找到“SILK TO SILK CLEARANCE规则”

把那个勾去掉

楼主:
我试过了,还是不行,请问还有其它的办法吗?

楼主:
我找到了,将rules下的placement中的Component Clearance中的enable的勾去掉就好了!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找到就好 ,你问题问错了,那不是丝印距离的问题  呵呵

网友B(2016-05-25):
看上去不错呢,原来还有这么复杂的,,我还是不能完全理解,我去多找找相关的资料吧,不然看不明白呢。
(  山西shanxifp.wikidot.com ) ( 宁夏     ningxdkfp.wikidot.com )
(  内蒙古  neimgdkfp.wikidot.com )  ( 黑龙江  heiljdkfp.wikidot.com )
(  吉林  jildkfp.wikidot.com ) (  辽宁  liaondkfp.wikidot.com )
(  新疆  xinjdkfp.wikidot.com ) (  青海  qinghdkfp.wikidot.com )
  (西藏 xizdkfp.wikidot.com )  (浙江  zhejdkfp.wikidot.com )
  (福建  fujdkfp.wikidot.com )  (湖南  hundkfp.wikidot.com )
(海南 haindkfp.wikidot.com )  (北京  bjingdkfp.wikidot.com )
  (上海  shaidkfp.wikidot.com )  (广州  guangzkfp.wikidot.com )
  (合肥  hfeidkfp.wikidot.com )  (天津  tjingdkfp.wikidot.com )

网友C(2016-11-22):
我的 DXP 6.9  不知道按到什么键了 出现PCB 元件靠近  任何层都这样了  大神支招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