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用P沟道MOS管做电源开关问题

楼主(2012-05-18):
想通过单片机I/O口来控制MOS管通断,从而实现对电源的控制,但是实际中MOS管不受控,一直导通。在调试过程中,将S级的电源改成3.3V时,单片机可以实现对电源的控制,但是就是不能控制5V,麻烦大家看一下,十分感谢

网友A:
原理图的D,S接反了,老大

估计你单片机是3.3V供电的,

加一级三极管喽

网友B:
按照楼主提供的原理图,不管电源是5V还是3.3V,都不能达到电源控制的目的!

楼主:
但是3.3V真的是可以控制的

网友B:
由于MOS管DS间体二极管的存在,不管沟道导通与否,S极的电平不低于电源电压减去一个二极管的压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