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05X 怎么实现自己的IAP ,M0没有限量中断的从新设置

楼主(2012-05-18):
M3 的是这样做的

楼主:
还没有人使用过??

楼主:
都还没有用???

楼主:
都还没有人使用???:L

网友A(2013-10-22):
你是怎么使用isp的?

网友B:
当然是可以的.
方法是将中断向量表放在 SRAM 中开始处, 然后将SRAM 映射到 0 地址.
可以看一下官方的串口 IAP 的例子.

网友C:
哎,之前有人问过这个问题的,算是个典型问题了。大家发帖之前不会先search一下么?:o

请在此链接里下载对应文档AN4065和程序项目,就知道F0在没有vector relocate register的情况下如何做IAP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