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无法起振

楼主(2012-05-18):
用multisim仿真的振荡电路,想要得到315M的振荡信号。但是无法起振,是为什么啊?
如果把选频网络改成100M的话能够起振,但是起振时间很慢,如果想要他能够快速起振,那么应该怎么调参数啊?

楼主:
另外,将选频网络的参数改变后,出现了这样的波形,为啥会出现这样的波形呢?

楼主:
求指教啊求指教。:D

楼主:
难道是Q值过低?或者反馈量较小?如果是的话应该怎么调呢?

网友A:
改变C3、C4的容量比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那C3与C4的比值到底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合适呢?1/2到1/5?或者其他的比值?改变比值以后波形就变成第二幅图的样子了。还是没有起振啊。

楼主:
难不成是因为没有高频扼流圈的缘故?
求高手指点。:)

网友B(2013-11-25):
C4/C3的比值应该在0.01~0.5左右才对,一般选择C3=C4。

网友C(2015-08-11):
问下你那个100M的元件参数还有么?

网友D(2016-06-03):
您好,请问一下你之前的三点式振荡电路  100MHz的参数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