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STR710复位问题

楼主(2012-05-18):
请教大虾:
我用仿真器(JLINK和HJTAG)复位STR710FZ2都不成功,请问是什么问题呢?谢谢!

网友A(2016-09-29):
请问您用的什么软件连接JLINK的呀,我手头有一个STX-RLINK不知道怎么连接,方便告诉我吗

网友B:
STR710-EVAL
官方有这个开发板,而且有相关原理图,你去官网下载看看。就知道了,别自己想怎么弄就怎么弄。

网友C:
重新设计好了这个电路部分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