匠人硬盘电机帝请进

楼主(2012-05-18):
俺看匠人经常玩硬盘的电机,我也拆了一个,发现这个电机有点不好搞啊,我给它上12V电,结果稍微转一下就不转了。(俺的这个电机是4线的)。经过检查发现,原来好像是内部电机内阻几乎为0,把电源电压输出直接给短路了。于是乎我就加电阻,发现这个电阻也不好搞,阻值大了,电机不转,阻值下了,功率不够。NND。  请教下匠人,这个电机是咋回事的?还需要专门驱动电路么?

网友A:
无传感器无刷,不是你这样玩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要怎么玩??请指点下

网友B:
带控制器的,至少用单片机做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只是让他转动起来呀。又不要调速,正反转什么的。 用不用单片机有区别吗??

网友C:
不加驱动,转都转不起来,直流电机是有电刷换相才能转的,这个木有。
楼主先Google下基本概念。

网友D:
给个负载试试看?

如果是空载,那就会停。

网友D:
俺看匠人经常玩硬盘的电机,我也拆了一个,发现这个电机有点不好搞啊,我给它上12V电,结果稍微转一下就不转了。(俺的这个电机是4线的)。经过检查发现,原来好像是内部电机内阻几乎为0,把电源电压输出直接给短路 ...
引用 楼主:

哦,如果你是要自己做驱动的话,建议先检测一下原驱动的波形。

网友E:
初来乍到,先学学!

网友F:
那电机 DIY的话 能拿来做啥?

网友G:
不是直流有刷机,需要控制器来换相

网友H:
现在好多人把它拆了组装成一个迷你风扇 楼主你也可以哦1!!

网友I:
无刷直流电机,同直流有刷电机不同,让电机连续转动需要一定的换相驱动电路,也就是根据电机永磁体位置要产生旋转的电磁场。通电后回动一下是因为电磁场与永磁体磁场方向不一致,转过一定角度后由于电磁场与同步了,所以永磁体不动了,电机也就不动了,你给直流电信号相当于施加了固定的电磁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