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的跨导一般比较小是吗

楼主:
很多书上说是 几个ms

但今天看个手册,gs居然有s级,比如10s

HEXFET的手册。

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(2012-05-18):
跨导是电导(电阻的倒数),其中s是其单位(西门子),而不是秒。

网友B:
MOS管有小功率管,也有大功率管。达到10西门子的,是功率比较大的管子,实际上是很多个小功率管并联。
表示“西门子”这个单位的字母S,必须大写。小写的s表示“秒”。

网友A:
另外,MOS的跨导(gm)仅表示输出电流微变量与输入电压微变量的比值,偏置对其影响很大。

网友C:
大小写可不简单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