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电器触点耐压可否用些法增加一倍耐压

楼主(2012-05-18):
继电器的规格书上说触点额定工作电压最大300VDC,如图1
那么我用两组触点是不是能实现600VDC的开关,因为接入了两组触点

网友A:
不行。“开关”可不能如此分压。

楼主:
同极触点间空气间隙相当增加了一倍,为什么不可呢

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大侠,弱弱地问一下
  继电器耐压值指继电器断开时的击穿电压耐压值?或者说断开时的安全电压耐压值?
这个问题一直不知道答案,谢谢啊

网友D:
一般不可以,因为:
1,两个开关动作不可能完全一致同步,先断开的和后闭合的都会承受全压

2,即使两个开关均断开,相当于两个阻值不确定的高阻并联,开关分压不确定

彭建学  上海

网友E:
肯定不行

网友F:
如果两组触点是在同一个继电器上, 那么理论上成为联动的双断点, 是可以提高耐压的. 高压继电器就不止一个断点, 用小的行程得到足够的耐压. 实际上, 继电器的开与关都存在跳动, 经历了几个甚至更多的抖动后才达到稳定状态. 这个过程会比联动的两个触点动作时间差大很多.
但是, 安规上不承认低压继电器触点串联提高耐压, 因为继电器本身的质量出现安全事故, 你就倒塌了.

网友F:
对于速度更快的功率开关, 比如MCT, GTO, IGCT, SCR, BJT, MOSFET, 串联应用已经几十年了, 高压直流输变电工程的整流系统,由数千个高压整流子串联。受电方一级变流站,则由几千个高压可控硅串联,以800-1000Hz左右频率对百万伏级的高压直流电进行斩波,再经滤波后恢复三相高压交流电,送到变压器降压。

开关的串联运用,首先你要技术上保障,其次你要搞定安规体系,如果你没有电力公司的财大气粗自立安规体系,那么就乖乖地买经过认证的器件吧。Y电容标称耐压275V,实际上可杠一分钟6KV,但是你不可以拿6.3KV的普通高压电容去代替安规电容,认证过不了,认证机构只认标志,不管你的原理。

网友G:
楼主,查MENDER 高压继电器

网友:
不知道电流有多大,如果电流大。600V还是比较贵的

网友H:
可以选择双常开的继电器,二对触点串联使用。动簧短接,常开1入,常开2出

网友I:
铁定不行,交流电还可以勉强用,直流电直接不行,断开瞬间产生电弧,实际上还是导通态,比较坏的情况就是挨个烧毁!直流电路你没有加续流二极管么?

网友J:
我认为可以!全断开或全闭合的情况下没有争议,争议无非是一个断开、一个闭合时的状态!

但我认为一个断开、一个闭合时,击穿跟继电器触点断开时会有短时间的拉弧没多大区别,只要时间足够短,继电器触点是允许的(触点本身因此会有次数限制)!

(实际上到底效果如何,有待考证)!

网友F:
安规不支持,行也是白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