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data怎么使用

楼主(2012-05-18):
各位好:
我定义了unsigned char xdata *addr
unsigned char a;
在函数中这么使用可以吗?
addr=0x0001;
*addr=0x01;//对外部存储器写数据

或者
addr=0x0001;
a=*addr;//读外部存储器数据

这样写可以吗?

网友A:
unsigned char xdata  a;

或者参考用 XBYTE() 的宏的方式

网友B:
uchar xdata pdata;
访问外部RAM;
dat=XBYTE[ADDR];

XBYTE[ADDR]=dat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