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UX应用

楼主(2012-05-18):
1. 在FPGA里要实现两种并串转换,但只对应一组输出
比如输入分别是20和30位数据,分别通过4:1和6:1转换后变为5对lvds数据输出,但是只有一组物理接口,请问怎么实现比较合适啊?
2. 在FPGA中数据线能同时驱动两个模块吗?

网友A:
使用的时候切换就可以了

网友B:
1. 这个你看看文档中,能不能对PLL产生的时钟进行切换。具体忘记了。
可以参考XAPP1064.PDF看下参考设计,如果不找不到,给我站内信。
2.可以驱动。

网友C:
怎么实现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