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过USB模拟串口向PC传数据,PC接收的数据出错

楼主(2012-05-18):
通过USB模拟串口向PC传数据,PC接收的数据出错
我定义了一个数组Buffer[10],然后把这个数组的数据上传给上位机,但是总是出错,我调整延时之后可以接到正确地数据,速率只有十几k,但是当循环传递数据时,就接收不到正确地数据了,有没有办法提高速率,还有如果循环怎么能接收到正确地数据啊?

u16 Buffer[10]={500,600,250,800,1100,100,200,400,900,700};

void USB_Send_Data(u8 *data_buffer,u16 USB_Tx_length)
{

UserToPMABufferCopy(data_buffer, ENDP1_TXADDR, USB_Tx_length); SetEPTxCount(ENDP1, USB_Tx_length);
SetEPTxValid(ENDP1);
}
while(1)
{
for(i=0;i<10;i++)
{
USB_Send_Data((u8*)(Data_Buffer+i),20);
Delay_ns(800);

}
}

网友A:
你这样当然丢数据了

USB通信都是主机发起的,你只是设备,你一个设备不停的发发发数据有什么用?主机不拿走,你再发也没有用啊。

你怎么不跑ST的DEMO,无论如何速度也不止十几K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