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振荡电路怎么做到低频至KHZ

楼主(2012-05-18):
现在必须用到一个0.26mH的电感,要产生正弦波或者方波但是频率一定要在3KHZ左右,怎么办呢?困扰了很久,一直没有答案  求大师们帮忙指点迷津

网友A:
用电容三点式,回路电容10uF,输出为正弦波,要得到方波就整形。这个频率LC不好,代价比RC甚至数字合成都要高。

网友B:
不过似乎L太小。

网友C:
楼主查下德国人用比较器LM311设计的LC表
里面的方波振荡电路楼主可以参考下。